喷淋清洗机的观察窗材料选择

楼主(2022-05-21):
各位大虾,这种喷淋清洗机的观察窗材料一般是是选用PC板才还是钢化玻璃。求教。谢谢

网友A:
PC板,很少用钢化玻璃的吧?那玩意不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板,很少用钢化玻璃的吧?那玩意不好加工

谢谢!第一次搞清洗机

网友B:
看你清洗剂  普通pc不耐酸碱,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清洗剂  普通pc不耐酸碱,腐蚀

机加工产品上面的残留切削液 清水冲洗。  不用清洗的很干净。

网友C:
钢化玻璃,我就专门做清洗机的,专业人士

网友(点评):
你们是专家,要是早点碰见你,指导一下 机台早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化玻璃,我就专门做清洗机的,专业人士

小机台 预算又不够,自己搞一下~~,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还不错,门把手和我们用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化玻璃,我就专门做清洗机的,专业人士

这不就是不锈钢材质,蒸饭机上的门把手么?

网友:
观察窗,用钢化玻璃,网上有卖现成的

网友:
感觉有机玻璃或其他透明塑料用得比较多,
钢化玻璃会不会太高级了?厚度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