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思妙想 键槽的设计

楼主(2022-05-21):
公司为节约成本   都是买一整条键,用多少  工人自己切多少

自己亲自体验了一下    那切起来是相当费劲,于是一怒之下,把键槽改成如图的样子  哈哈    ,装配其实还是相对敲键进去简单一点

设备也用了一年时间,没啥大问题(传送的物体轻也是一方面),但是这种没有标准,要切多厚都是全屏感觉。。。。。。。。

网友:
这种设计不科学,轴的强度会降低很多,加工难度也比用键槽大

网友:
孔做成圆的也可以

网友:
要看受力情况

网友:
这种铣扁轴的使用方法我见过一些,主要作用是拧螺丝的时候防止连轴转。这种方法肯定可以用,但是加工难度有点略高了。

网友A:
轮子孔只能线切割吧,批量大的话划不来

网友:
这种结构在日本人的轻型自动化中有,MISUMI样本中好多同步带轮,摩擦轮用这种结构!

网友:
这种同步轮也有用,
我只针对你后一句说一下,较个真
标准肯定是有的,只是你没找到而已。
以前我也以为机械没有标准,但是慢慢的,零零散散的,发现,很多东西都是有标准的,
话不能说的太绝对。

网友(点评):
好吧 前人都是大神 (#^.^#)

网友B:
恕我眼拙,没看到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恕我眼拙,没看到键槽。

直接不用键了  插进去  止付螺丝一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孔只能线切割吧,批量大的话划不来

我这 一般的链轮  键槽也是线切割开的

网友:
这种半圆键很常见的呀

网友:
D型孔,超级讨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 一般的链轮  键槽也是线切割开的

这工切歪了,转起来那是相当的摆。。。。打表估计都比较难。

网友:
“敲键”进去,是因为你最后装的键吧?安装顺序错误。键本身就是比较紧的配合,哪怕微弱的间隙,当存在频繁往复运动,尤其是负载比较大冲击严重的时候,键槽或者键很容易就被啃了。
这种设计,为了简化了画图、简化了键的加工,复杂了轮的加工,直接选标准键不好吗?

网友:
我们公司是标准常用的是买的标准的键,不常用的是买的整根的自己切,这对于装配来说是小事一桩吧,你这改成D型了,内孔就只能线切割加工了,制造成本会增加吧

网友C:
这个加工难度比键要大多了,那个孔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加工难度比键要大多了,那个孔怎么加工?

我们链轮的内孔  都是线割的  好像还没见过  拉齿刀

网友:
这个D形看着就头疼,不方便替换,两个工件全是非标的。什么~~你用着挺好的?哦~那没事了

网友D:
扁方是很常见的传钮力的方法,在力矩不大的情况下。

网友:
轮是注塑件或压铸件,低精度时常用

网友:
这玩意紧配很难,往复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扁方是很常见的传钮力的方法,在力矩不大的情况下。

孤陋寡闻了

网友:
如果对传动力矩要求不高,可以正常轴孔,然后配圆柱销或者紧定螺钉(再或者配钻螺孔,直接螺栓锁死)应该都比这种扁轴省事

网友E:
小步进电机上的细轴都是这样的,传递扭矩不大的情况使用下挺方便的,但是这种方式对同心度影响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步进电机上的细轴都是这样的,传递扭矩不大的情况使用下挺方便的,但是这种方式对同心度影响挺大

正解,小电机实在铣不了键槽才会这样做,大电机这样这样搞,高速运转起来重心不在轴上,应该有其他潜在的影响吧?

网友:
在车间干多了看多了就是大神了

网友:
铣平之后轴会不会变形,导致旋转同心度出现有一些问题。

网友:
你们链轮应该是买回来自己加工的吧,如果是这样,链轮上线切割,就可以割出个键槽位置

网友F:
铣扁轴可以用,但孔也做成D型的感觉加工成本偏高了,不知道贵公司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铣扁轴可以用,但孔也做成D型的感觉加工成本偏高了,不知道贵公司怎么做的

供应商  线切割的   也没那么复杂..........

网友:
这样设计好装配吗

网友:
原来我也这么设计过,但是太非标的,非标的东西还是得选标准件。

网友G:
确实,本来直接买个链轮就搞定了。设计这种孔,成本直接翻倍*2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实,本来直接买个链轮就搞定了。设计这种孔,成本直接翻倍*2

有些电机出厂就是这样的D型轴,那个年代线切割还是稀罕物,不知道普通用户咋配那孔的

网友(点评):
当时的孔肯定是圆形的。扁的那一点空着也没关系啊,反正是轻负载用。

网友:
我记得编码器不都这样?受力应该不好吧

网友:
受力不大是可以的,力大的话,肯定不行

网友H:
看三维图是直接螺栓连接,那安装时对螺丝孔可不是啥好活,螺栓的承载力限制了不能重载  且看你实体图可知这小链轮根本受不了多少力  还不是随便改  直接把轴打穿穿根铁丝照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三维图是直接螺栓连接,那安装时对螺丝孔可不是啥好活,螺栓的承载力限制了不能重载  且看你实体图可知这 ...

是扁槽连接   上面是止付螺丝   穿铁丝  其实也不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扁槽连接   上面是止付螺丝   穿铁丝  其实也不是不行

这是一个扁轴吧  直接止付螺丝压到接触面或者压进槽里  只能轻负载

网友:
带的东西轻的话,直接圆孔呗,侧面看有顶丝孔,顶到轴上的扁

网友:
加工并不方便

网友(2022-09-16):
这个东西看着好熟悉,好像摩擦积放滚轮输送线,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