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22

楼主(2022-05-21):
各位大神,我今天刚把solidworks更新到2022版,结果出现了个问题,就是我绘制完三维几何体之后,在空间绘图区不显示,鼠标移动到几何体会显示几何体轮廓边线,鼠标移开,几何体就又消失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跟隐藏无关,跟显示样式也无关,我都试了,不知道是我电脑显卡的问题还是2022版软件本身还有什么其他设置,请教各位大神,见下图:

网友A:
显卡驱动更新一下。

网友B:
2022,我都不敢用

网友C:
我的SW2022使用有一段时间了,基本上是天天使用,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确实先检查一下显卡驱动是否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更新一下。

我显卡是AMD的老显卡,我去官网找到了成型,重新下载安装了一下,问题依然存在,我感觉是不是显卡太辣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SW2022使用有一段时间了,基本上是天天使用,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确实先检查一下显卡驱动是否最新。

这个更新是啥意思,我是从官网找到我的这个显卡型号,安装的驱动程序,这个程序怎么更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22,我都不敢用

2022挺吃电脑硬件的,老电脑真不敢轻易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显卡是AMD的老显卡,我去官网找到了成型,重新下载安装了一下,问题依然存在,我感觉是不是显卡太辣鸡 ...

我用的N卡,A卡也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SW2022工程图插入块文件 进入浏览文件夹程序就闪退  求大神帮忙

网友(2022-11-14):
我装的是SW2022,电脑也是二月份新买的,不卡,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