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用错了量程,会出现什么结果

楼主(2022-05-21):
液压系统中用了一个压力传感器,液压系统压力0--300bar,单片机输入的程序也是0--300bar,但是我选了一个量程0--400bar,4--20mA的压力传感器,想问一下,这样用会出现什么结果,显示的压力值还会准确吗

网友A:
如果是一样的反馈信号,也就是显示不准而已,有比例偏差。。

网友:
对电气不是很懂,但是原理不就应该是:
你要测量200ml的水,你买了一个300ml的量杯,但是别人送你一个400ml的,你就打算用400ml的量杯测,所以不管是300的还是400的,最后测出来还是200ml;
应该是这样吧,有没有大佬出来解释一下;反正我的气路上选型我是按照这个逻辑思路来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一样的反馈信号,也就是显示不准而已,有比例偏差。。

您说的反馈信号,就是指的4--20mA吗

网友(点评):
程序改一下,调整也不费事。

网友B:
这种输入和输出都是线性关系,程序不改也没事。当系统输入压力是300bar时,电信号达不到20mA而已。1mA对应25bar,300bar就是12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输入和输出都是线性关系,程序不改也没事。当系统输入压力是300bar时,电信号达不到20mA而已。1mA对应2 ...

那么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当系统压力300bar时候,输出是12mA,那此时显示的压力是多大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当系统压力300bar时候,输出是12mA,那此时显示的压力是多大呢

错!错选传感器4mA是0bar,8mA是100bar,12mA是200bar,16mA是300bar,20ma是400bar。
当系统压力300bar时,传感器输出是16mA,错误显示是225b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错选传感器4mA是0bar,8mA是100bar,12mA是200bar,16mA是300bar,20ma是400bar。
当系统压力300bar ...

这个225bar,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点评):
按错选的比例,300/400,显示值=实际值*300/400

网友:
调一下软件设定值应该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225bar,是怎么算出来的?

漂亮,谢了哈,终于解决我的疑惑了

网友D:
请编程人员调一下程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编程人员调一下程序就行了

嗯嗯,收到。

网友:
应该是对的系统要求300,原件选400没毛病!

网友(2023-09-15):
4-20mA是输出信号。这样用的话400的压力在单片机上可能显示300

网友:
对应设置改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输入和输出都是线性关系,程序不改也没事。当系统输入压力是300bar时,电信号达不到20mA而已。1mA对应2 ...

大佬,久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