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除了装螺旋扭转弹簧,还可以装什么实现?

楼主(2022-05-22):
A点出了装螺旋旋转弹簧实现还可以什么方式实现,如果螺旋旋转弹簧的话在吗怎么选择

网友:
宝塔弹簧~~~~~~···.

网友:
需求都没说清楚,是干嘛的,脚踩下去踏板旋转多少度,脚踏板多厚,多宽;
方式有很多,
如果像冲床、裁剪机、折弯机这样的脚踏开关,可以用扭簧,但是扭簧的反弹力一定要大,不然脚一点,就触发,那是有安全风险的,一定要用力去踩才可靠;
可以装扭簧、宝塔弹簧、拉绳,方式有很多,甚至,如果板不厚,你都可以用弹簧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