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我需要的数据应该从哪找?

楼主(2022-05-22):
向大神们请教一下,我要做轴承故障诊断,导师要我查一下NU228,NU328,6328轴承的节圆直径,滚珠或滚子直径,滚珠或滚子数目。可我查了许多轴承品牌的公开资料,只找到这些轴承的内径,外径,宽度这些数据;那我需要的数据应该从哪个地方找,联系厂家或者经销商是否能得到我想要的信息。

网友A:
可以的,你直接找品牌厂商去问滚珠的数量和直径是可以得到信息的,有些涉及机密的信息可能拿不到,但是常规的数据可以拿到。要找品牌厂商,去淘宝问肯定不行

网友:
直接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直接找品牌厂商去问滚珠的数量和直径是可以得到信息的,有些涉及机密的信息可能拿不到,但是常规 ...

大神,每一个轴承品牌同一型号的滚子或滚珠数目,滚子或滚珠直径大体相同吗?

网友:
不同品牌,里面滚珠数量会不一样。

网友:
不同厂家,因设计不同可能滚子数量会不同,这么大个头的不清楚。我就遇到过NU2307 滚子数不同的。

网友:
我有数据,楼上说的是对的,各个厂家可能会有差异,不同的保持架设计也可能导致滚动体数量不同,,所以只提供一种常用设计的数据,SKF  NU228E 滚子规格φ28*28,数量19,节圆直径φ197;NU328E 滚子规格φ42*42,数量14,节圆直径φ222;注意一下,你提供的代号不带E,为非加强型设计,现在已经比较少用了。
SKF 6328 钢球规格Sφ47.625,钢球数8,节圆直径φ220。
丘    476453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