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三爪卡盘里的爪行程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2-05-22):
请教一下大佬们,这个爪行程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字面意思,
爪子的行程,
爪子可移动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
爪子的行程,
爪子可移动的范围

大佬你好,还是不太明白,那这个和三爪卡盘夹紧范围有关系吗

网友B:
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啊?实在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啊?实在想不通

你好,没有接触过这个

网友:
上门不是写的直径吗?这不就代表的是夹取物最大直径吗

网友C:
爪行程是针对装配式卡爪,卡爪可以移动位置安装,扩大工作范围。

网友D:
你理解成气缸行程就可以了,只能动3.7mm,如果要夹其他直径,改爪也可以,但行程还是3.7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爪行程是针对装配式卡爪,卡爪可以移动位置安装,扩大工作范围。

好的大佬,那这个和三爪卡盘夹取物体的范围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成气缸行程就可以了,只能动3.7mm,如果要夹其他直径,改爪也可以,但行程还是3.7mm

好的,大佬,代表卡爪可以移动3.7mm对吧,那这个行程与卡爪夹取范围有关系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大佬,代表卡爪可以移动3.7mm对吧,那这个行程与卡爪夹取范围有关系吗?

夹取范围有关系,夹取直径范围看你的副爪做成啥样子了,可以是0~~3.7,也可以是N~~N+3.7.

网友(2024-05-22):
引用 网友E:
夹取范围有关系,夹取直径范围看你的副爪做成啥样子了,可以是0~~3.7,也可以是N~~N+3.7.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