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本尺寸和公差的标注

楼主(2022-05-22):
方钢焊接的型材机架需要用钣金盖板装饰,假设方钢框架的内尺寸是1000*1000毫米,我想留两边各留0.5个毫米的焊接间隙,那么钣金盖板的外尺寸应该怎么标注?
是基本尺寸999上公差0下公差-1   还是基本尺寸1000  上公差-1下公差-2   请指点一下

另外焊接缝隙需要留吗?一般留多大?

1

1

网友A:
不需要留,车间方面比你懂如何下料留余量。
设计者最好别掺和这事,你要的是整体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留,车间方面比你懂如何下料留余量。
设计者最好别掺和这事,你要的是整体产品

你这话说的是你自己是设计还是车间是设计,这样容易让车间看你笑话,                                                                     如果是焊接的门板那么总间隙在1到2mm可以,如果是需要拆卸的,螺钉安装的门板,那么单边2mm,如果装合页旋转开门,那么单边至少3mm,我们单位一直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话说的是你自己是设计还是车间是设计,这样容易让车间看你笑话,                                   ...

感谢

网友:
这个东西看公司的,小公司你必须自己留出空隙,不然没人会看你公差的,大公司有工艺的,你给公差是有人会考虑焊接以及装配公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话说的是你自己是设计还是车间是设计,这样容易让车间看你笑话,                                   ...

我要的是成品,你车间怎么加工管我屁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有发言权,我们公司做非标自动化焊接设备的,这种结构弧焊站体我们做的非常多,我是负责质量管理的,我们公司现在在这块的尺寸标注是这样的。方管框架就标基本尺寸,不用标公差,尺寸也不用放大或缩小,封板也是用基本尺寸,不过加-1、-2的上下公差。真正做的时候,其实是先做封板,再按封板焊接框架,这样做出来的效果比较好。当然这是后期工艺考虑的事情。
经验之谈,我们在这上面也是吃过亏,扯过脾,最终订下来的一个尺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