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佬们,如何去选择减速器和伺服电机

楼主(2022-05-22):
已知工件被气动三爪卡盘夹紧,气动三爪卡盘与RV减速器采用法兰盘连接,RV减速器与伺服电机用键联结。
已知工件、减速器、法兰盘的重量,以及它们三个的转速,那么该如何挑选RV减速器和伺服电机呢?请教一下大家,不知道怎么算了。

这是个简图

这是个简图

网友A:
你看看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一般都是3000转/分钟的
工件转速知道了,那么不就能确定减速机的减速比
还差条件:工件启动时候的加减速
质量、直径,大致能算出转动惯量(标准件的话,会直接给出转动惯量的数据的,不用你算)
再加上加减速,就能算出启动扭矩了,这样你就能确定电机扭矩了
全部算完,确定电机型号,再从电机功率上进行校核,看看够不够

网友B:
用SW画出来旋转部分,把材料都整好,直接就可以在质量属性里看惯量,然后根据你的旋转速度来计算转矩,然后根据转矩和惯量两个参数找电机和减速机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个人理解,惯量+旋转速度,并不能计算出扭矩

网友:
看图工件中心在旋转中心上,基本就是转动惯量的计算,启动时候的惯量和加速度来计算扭矩,附加工件压在轴承上带来的摩擦力矩(一般可以忽略不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一般都是3000转/分钟的
工件转速知道了,那么不就能确定减速机的减速比
还差 ...

你用点评我不知道怎么回复,其实你用回复就好

我打字的时候有点疏忽了,应该是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一般都是3000转/分钟的
工件转速知道了,那么不就能确定减速机的减速比
还差 ...

好的,谢谢大佬,学习了,工件转速5s/r,我这就去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W画出来旋转部分,把材料都整好,直接就可以在质量属性里看惯量,然后根据你的旋转速度来计算转矩,然后 ...

好的,大佬,学习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一般都是3000转/分钟的
工件转速知道了,那么不就能确定减速机的减速比
还差 ...

大佬,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知道了工件转速是5s/r,假设电机转速是3000r/min,那么算出来减速比是50,减速器提供的减速比型号有57的,这个可以吗?

网友C:
“工件转速是5s/r,假设电机转速是3000r/min,那么算出来减速比是50”

工件5s/r = 0.2rps = 12rpm? 减速比怎么是50?

若lz写反了,工件5r/s = 300 rpm; 减速比=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点评我不知道怎么回复,其实你用回复就好

我打字的时候有点疏忽了,应该是加速度

可以用@加肥猫dev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件转速是5s/r,假设电机转速是3000r/min,那么算出来减速比是50”

工件5s/r = 0.2rps = 12rpm? 减速 ...

谢谢大佬指正,确实是算错了,减速比是250

楼主:
还有一个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选择直流伺服电机还是交流伺服电机比较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工件转速是5s/r,假设电机转速是3000r/min,那么算出来减速比是50”

工件5s/r = 0.2rps = 12rpm? 减速 ...

其实论坛好像有个excel表格可以算这些东西的,平时我都不手算,都是用表格的。如下链接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7%B1%EA%BC%C6%CB%E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论坛好像有个excel表格可以算这些东西的,平时我都不手算,都是用表格的。如下链接

好的,感谢大佬的分享,非常感谢,马上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点评我不知道怎么回复,其实你用回复就好

我打字的时候有点疏忽了,应该是加速度

嗯嗯

网友:
你们单位很有钱啊,设计方案够土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