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计算,角度关系的表达

楼主(2022-05-22):
最近有一个方案最后遇到难题,关系没法表达出来,简化后就如上图所示,角A和角B的关系该如何表达?

之前学的早已还给老师,不知哪位大神能否出手一下?
三角形左边那条边C=150,右边条D=125,下面那条边E是变动的。其中角A的范围在±15°内。

补充内容 (2022-5-27 23:08):
这是同事弄得一旋转机构,正负15°内旋转,伺服直连一活动臂,驱动大转盘上一固定臂转动,重复定位精度可以到20角秒以内。这个是干涉仪实测过的。

网友A:
你这数学也够差的,建坐标系,边C和边E的交点为原点(0.0),边E和边D的交点为X Y,列方程求解,简单的很啊,我都大学毕业15年都还记得呢

网友B:
角B与角A是一一对应的,不用表达角B

网友C:
B=arctg[125sinA/(150-125cosA)]

网友(点评):
A取值-15o~15o

网友(点评):
A取值-15度~15度

网友D:
arctan((125sin15)/(150-125cos15))

网友:
右侧定点做一条垂直于C的辅助线,然后勾股定理就可以吧。

网友:
|702736发表于 05-23 08:09B=arctg[125sinA/(150-125cosA)]
A取值是(0度,30度)

网友:
|我在或不在呢发表于 05-23 17:20A取值是(0度,30度)
抱歉,我看错了。按照±15度的话,三角函数需要加绝对符号

网友(点评):
对,还要考虑正负值

网友E:
用这两个公式

网友:
用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连解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这两个公式

根据这两个公式连解,可以得到你列出已知数的关系式。在这我就不写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何题?

算是吧,用三角函数求解,下面有大佬给出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数学也够差的,建坐标系,边C和边E的交点为原点(0.0),边E和边D的交点为X Y,列方程求解,简单的很啊, ...

大佬,你这个不知道怎么去算,不过楼下有给出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B与角A是一一对应的,不用表达角B

对应是对应,但是要怎么去让程序表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rctg[125sinA/(150-125cosA)]

谢谢大佬,验证了一下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人的记忆还是很奇怪的,都学了超过半个世纪了,平时也不用,竟然还记得,一时兴起,三五分钟就写出来了。虽然没把象限条件理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ctan((125sin15)/(150-125cos15))

谢谢大佬,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两个公式

感谢大佬,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这两个公式连解,可以得到你列出已知数的关系式。在这我就不写结果了。

感谢大佬解惑!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应是对应,但是要怎么去让程序表达出来?

准备输入到什么程序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准备输入到什么程序中去?

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