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滑块固定滑轨运动的问题

楼主(2022-05-22):
想问下各位,使用导轨时候,固定滑块使滑轨运动的机构和常规滑轨固定使滑块运动机构的区别,是省空间?省力?一直不太明白,请懂得朋友说说,谢谢了

网友A:
空间需要

网友B:
主要是省空间吧

网友C:
“固定滑块使滑轨运动的机构”

这个还没见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固定滑块使滑轨运动的机构”

这个还没见过呢

挺多的吖,比如一个抽屉式的上料机构,托盘采用滑轨拉出来,这时候,如果用常规的导轨固定,滑块运动,那么托盘推进设备的时候导轨就伸出一截,而采用滑块固定,导轨运动的形式,托盘推进设备的时候,导轨就和托盘一起进到设备里面了,没有难看的凸出

网友:
这样可以把滑轨当连接件用,少做一些零件

网友D:
你自己想象一下,如果滑块固定,负载固定导轨运动,导轨是不是变成了负载的一部分,变相增加了负载的重量?所以只有空间不允许的情况下会这样使用,但要考虑整体负载的重量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需要

看了各位的讨论,大概明白了 ,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省空间吧

看了各位的讨论,确实再特定空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滑块使滑轨运动的机构”

这个还没见过呢

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多的吖,比如一个抽屉式的上料机构,托盘采用滑轨拉出来,这时候,如果用常规的导轨固定,滑块运动,那 ...

有画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想象一下,如果滑块固定,负载固定导轨运动,导轨是不是变成了负载的一部分,变相增加了负载的重量? ...

是的,这样就成了一个悬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就成了一个悬臂

这个要看设计需求了,导套与圆杆导正,滑轨滑块反装导正,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