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装配

楼主(2022-05-22):
在画cad总装图时,零件过多可以分为几个部件来表达吗,如果可以,那部件在总装图中怎么表示呢

网友:
子装配体呀

网友:
呃,你这个,找个套图看下别人怎么表达的吧,一般就是总装图、子装配图,往下就是零件图

楼主:
就是我这个模型的螺钉有点多,子装配体上剖的螺丝在总装图上还要剖吗,还有就是子装配体上已经罗列的零件总装配体上还要标出来吗

网友(2022-07-21):
引用 楼主:
就是我这个模型的螺钉有点多,子装配体上剖的螺丝在总装图上还要剖吗,还有就是子装配体上已经罗列的零件总 ...

不用,总装图只把子装配体的名称、图号和数量等标注明白就可以了。另外总装图尽量减少螺丝等紧固件,一般至画出几个,其余的用中心线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