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附件中链板线的输送速度和我的装置速度,哪个的速度要快些?谢谢!

楼主(2022-05-23):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我的汽车是在链板输送机输送过来的,我现在有个问题不太懂,主要我想实现车体在链板线上进行匀速前进,然后机器人进行随行拍照(链板线是奇瑞现场的),但是现在车体在链板线上没有定位左右晃动,不匀速,这样的话机器人就不能匀速前行,(我的想法是测链板线的速度通过编码器,我再做个装置抱紧轮胎,装置和链板线一起前进)我是需要链板线的输送速度和我的装置速度一样,还是要比链板线速度快?谢谢!

网友:
座椅输送线?

这是給小车安装座椅?

网友A:
ppt是什么版本,打开都是黑块

网友:
要在運動中做動作嗎?安裝座椅?

网友B:
居然有个差不多的项目,不过不是总成,是焊装车间用的,也是机器人随行拍照检测,方法和你说的类似,在链板线的转轴装一个编码器,检测来料速度,机器人实时补正位置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t是什么版本,打开都是黑块

是他们公司的电脑里有加密软件吧

网友:
没搞过,不是从机器设计上分析。从产线节拍上看,我觉得慢了不好,容易造成“拥堵”。是不是只要你的生产节拍和产线节拍一致就好?快了可以变慢,慢了再变快就不容易了。具体怎么个节拍,应该是问甲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t是什么版本,打开都是黑块

ppt是2003版本,你打开是黑块,没错。因为我在ppt里插入的是2个小视频文件,你要进入ppt的放映模式,视频就可以正常播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pt是2003版本,你打开是黑块,没错。因为我在ppt里插入的是2个小视频文件,你要进入ppt的放映模式,视频 ...

保存为pps,播放也是一个大黑块

楼主:
链板输送机视频文件请见百度网盘分享链接。谢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WJ2mMP2VlnhmmmbSpTykg?pwd=d44y 提取码: d44y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板输送机视频文件请见百度网盘分享链接。谢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WJ2mMP2VlnhmmmbSpTyk ...

吊装座椅的工人干活好清闲,椅子放倒了也不注意。

网友C:
你这机器人没有第七轴啊,只能保证安装节拍快一点进去退出不干涉;车体在板链上怎么会晃呢,内饰线都稳得很啊;一般都是轮胎仪表机械手有时候会需要做个随行机构挂在车上,机器人装座椅没见过你说的情况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机器人没有第七轴啊,只能保证安装节拍快一点进去退出不干涉;车体在板链上怎么会晃呢,内饰线都稳得很 ...

行内专家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从事这个行业而已

网友D:
给你个思路,将输送的车身链板上增加定位销装置,然后将固定式机器人增加一个移动式地轨,这个地轨上做一个挂钩装置与地板链上的定位销进行机械挂定,这样能保证机器人上抓取的产品与你的车身能一起随动,同时要保证定位销与车身定位工装有一定精度,另外机器人地轨被地板链拖动时需要装一个拉线式编码器,这样好知道机器人底座和机器人被拉到哪一个位置,等装完后机器人可能拉到地轨最后位通过机械解锁后再施加动力返回原点处,当然这个位置也需要加一个原点信号。虽然没有做过这种,但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同步安装才不会有问题,地板链我不认为一定要加编码器。个人观点,只是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思路,将输送的车身链板上增加定位销装置,然后将固定式机器人增加一个移动式地轨,这个地轨上做一个 ...

有机器人安装就不需要机械挂靠了,一般只有手动安装跟车做随行适时考虑加挂靠;要考虑节拍,下一辆车的取件安装都存在加减速过程;还有拉绳编码器可以横向测位移吗?我只用过竖向垂直升降取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机器人安装就不需要机械挂靠了,一般只有手动安装跟车做随行适时考虑加挂靠;要考虑节拍,下一辆车的取 ...

如果不挂靠随链板动,那么链板会出现时快时慢现象与你的机器人就会不同步,这样会产生偏移,轻的话对不上,重的话会发生撞击!
还有拉丝式编码器也可以水平使用,你可以上网查询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挂靠随链板动,那么链板会出现时快时慢现象与你的机器人就会不同步,这样会产生偏移,轻的话对不上 ...

首先我问了我电气是可以水平使用,前提是距离较短,这种传感器也是旋转原理可靠性相对较差容易坏;其次机器人和板链线开关是实时通讯,安装风挡涂胶轮胎高端车企的会需要视觉拍照,机器人的精度肯定比你认为的挂钩精度高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挂靠随链板动,那么链板会出现时快时慢现象与你的机器人就会不同步,这样会产生偏移,轻的话对不上 ...

焊装总装都是机器人全自动取放安装,是不会出现挂钩的,其次机器人地轨更不会出现拉绳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问了我电气是可以水平使用,前提是距离较短,这种传感器也是旋转原理可靠性相对较差容易坏;其次机 ...

第一:你要看清楚别人是安装座椅的生产线不停的
第二:如果装风挡是话是在滑撬上装的,会停下来并精定位,像你所说的先拍照汽车框架找到拍照位置
第三:拉线式编码器长距离肯定有对应的距离适合,拉力也相应增大,加这个目的只是为了告诉机器人滑台到底走到哪里了,精度当然没有光栅尺那么高,再说了也不需要太高的精度要求
第四:如果不挂靠与板链上的工装同步运行,机器人7轴与板链很难同步,虽然有控制,但是板链会抖动,这个你可以去了解下,我们去过主机厂,了解一些工况(另外我把汽车底部理解成有工装支撑了,这个需要更正下,这样就没法与工装固定,那么就无法准确与汽车主体形成一体了)
还有可以多思考多问问身边人,后面我就不再与你讨论,我不会与你争个高低的,观察事情一定要仔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装总装都是机器人全自动取放安装,是不会出现挂钩的,其次机器人地轨更不会出现拉绳编码器

你这结构与楼主的不一样,这样的结构当然没问题,但你偏离了主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结构与楼主的不一样,这样的结构当然没问题,但你偏离了主题

呵呵了,我没放总装工艺段的照片你就以为我不知道不停线了?弄了张有地轨的焊装照片给你看看你所谓的拉绳是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工况下的,其次我做了大众奥迪丰田日产理想长城汉腾等等的主机厂项目,就没见过你说的机器人跟车身有机械挂钩,线边手动助力臂安装也很少需要,我能没你清楚??内饰线滑板、板链线工装支撑速度哪家总包商做的不能和机器人调试到匹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了,我没放总装工艺段的照片你就以为我不知道不停线了?弄了张有地轨的焊装照片给你看看你所谓的拉绳 ...

你那么强帮楼主想想办法啊!牛人,不要避开主题!!!呵呵!我想我说的肯定有人能懂,唯你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么强帮楼主想想办法啊!牛人,不要避开主题!!!呵呵!我想我说的肯定有人能懂,唯你不懂

你不是不回了吗?有点意思;你说的就是你自己异想天开,多去主机厂看看人家怎么玩的,我是不懂你这种毫无可行性想法;机器人安装定位精度居然要靠跟车体做机械挂钩,地轨居然要用拉绳编码器检测,痴人说梦。。。你去主机厂看过几次就以为自己专家了?这一块我懂得就是比你多,别不服,只有你自己在转移话题,拿点干货 项目案例出来我看看

网友(2024-05-31):
链板支撑板都是镀锌吗?

网友:
两年过去了,楼主这个项目怎么解决的,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居然有个差不多的项目,不过不是总成,是焊装车间用的,也是机器人随行拍照检测,方法和你说的类似,在链板 ...

机器人滑轨速度和连扳线的输送速度了?这个感觉同步或者慢一点就可以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人滑轨速度和连扳线的输送速度了?这个感觉同步或者慢一点就可以对吗?

额,我们那个项目是这样的:机器人带着视觉模块对车身上的若干固定点位进行拍照,示教机器人拍照的点位也是固定的。第一个点由感应器触发,其他点就需要根据线体的速度和时间去判断位置到没到,所以我们在线体的转轴上外置了一个编码器,去跟踪线体运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