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钣金求助

楼主(2022-05-23):
大佬们,这种圆弧角怎么转成钣金件,难道要切开单独成型再焊接吗?

网友A:
你顶面的边没有倒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顶面的边没有倒圆角?

这就拉伸个块 ,边圆角在转换钣金时会自动生成的

网友:
就算电脑能画出来,你钣金可以折弯这种圆角吗? 显然不行,还是改成直角直接折弯吧

网友:
看你舍不舍成本了,只要资金到位,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焊

对的,目前想的是折弯处单独成型拼焊,但这量犯不着弄模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