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 simulation

楼主(2022-05-23):
关于SW的flow simulation插件,有没有人了解的啊,最近想要做型材散热片的风冷的热分析,但是发现提示一定要做封盖,我不明白为什么散热片要做封盖,实际上根本不会密封这个东西啊,而且普通的simulation分析,没法做到设置风扇,只能设置换热对流系数,这个系数也没法根据实际的风量CFM做计算得出的啊
有没有大神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软件首先会在密闭条件计算流体域(范围),所以进出的口子要设置封盖,以便计算流域。然后再按你的设计设置进出风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首先会在密闭条件计算流体域(范围),所以进出的口子要设置封盖,以便计算流域。然后再按你的设计设置 ...

请问边界条件不是用来设置进出口的么,同样一个面,设置完边界条件就没法设置风扇了

网友(点评):
同一个面肯定不行噻,那就不用引入风扇,进口设为入口质量/速度/体积,都可以作为风扇。要引入风扇肯定是独立开口面。

网友B:
产品不一定要封盖,但需要设置一个放置产品的边界条件来模拟产品使用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首先会在密闭条件计算流体域(范围),所以进出的口子要设置封盖,以便计算流域。然后再按你的设计设置 ...

可是如果不设置风扇的话,虽然入口风量可以根据风扇的CFM计算得出,但是出口怎么设置呢?没法确定质量体积或者风速等参数啊?

网友(点评):
设置了入口风量,就不设出口风量了。出口直接设置环境压力。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可以设置风扇的吧,就算不能设置风扇,也能设置风扇相对应的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首先会在密闭条件计算流体域(范围),所以进出的口子要设置封盖,以便计算流域。然后再按你的设计设置 ...

哦哦,太感谢了,明白了那么如果说是那种型材散热片的热分析的话,入口处是很多个齿型结构,假设散热片有10个齿,那么就存在9个开口需要设置入口风量,我是要设置9个封盖,且每个封盖平均总的风量值啊?还是说每个封盖都设置总的风量值啊?
大神我可以加你微信么,求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可以设置风扇的吧,就算不能设置风扇,也能设置风扇相对应的参数吧

风扇是可以设置,但是系统里内置的风扇不合适,而且一般我们风扇选型根据风量去选择,在软件里没法找到对应的风量

网友(点评):
风速是可以设置的吧,乘以时间,就是风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不一定要封盖,但需要设置一个放置产品的边界条件来模拟产品使用的环境。

我比较疑惑的是,普通的散热片,我们要设置封盖的话,每个齿之间都要在设置封盖,计算量太大了,是不是要自己在3D模型画一个延长的开口和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