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cnc操机多久,再去学编程合适?

楼主(2022-05-23):
干cnc操机多久,再去学编程合适?

网友A:
多久合适,编程又不难,正常人1月精通,还是从0开始的哪种,从识图开始,到工艺,到MCUG,一个月要是学不会,就是头猪,要是判了死刑 ,学会减刑,估计一周就学会了
编程比操机容易多了,操机能碰到各种问题,编程都是固定的,再说编程关操机什么事,

网友:
操机第一天,就可以学编程了。

网友:
能独立操机就可以了;

也可以同时进行,学会很简单,实际应用很难的;先学会3D造型,特别曲面部分;然后在学CAM, 否则,后面3D破面处理或相关的造型会影响进度。

网友:
都不会的飘过

网友(2024-02-24):
引用 网友A:
多久合适,编程又不难,正常人1月精通,还是从0开始的哪种,从识图开始,到工艺,到MCUG,一个月要是学不会 ...

真的是大神,0~1 一个月就精通了,这位兄台资质过人啊,让我看看你的技术,我干 6 年都不敢这么说,还说变成最简单,一个产品从拿到数模的时候就要考虑什么知道吗,拿到图纸哪些地方先加工,哪些地方留量加工,哪些需交借助工艺孔,凸台,兄弟,你接触过吗,有没有考虑过变形,有没有考虑过成品率,有没有考虑过效率,如何把刀具效益提高,如何让操作员减少犯错的可能,如何规避潜在风险,变形等等,这位兄台有想过吗,就拿 UG 编程来说,建模,辅助体,辅助面,这些都是加工编程需要的,兄弟,你懂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