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凸台怎么做

楼主(2022-05-23):
我想在这个表面上做个冲压矩形凸台,结构形式像图中这样的,改怎么做。

网友:
成型工具,了解一下。

网友:
严格说不涉及到下料的事,都没必要用钣金方式建模,自然也谈不上如何用成型工具的事

网友:
冲压成型的东西随便画一个拉伸就行了,磨具冲的,钣金下料时候不需要带到

网友:
Design Library - forming tools
找个最接近你的系统自带模具,然后另存一个编辑成你要的尺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