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孔之间的配合等级大家是怎么确定

楼主(2022-05-23):
轴孔之间的配合等级大家是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A:
这个根据你自己设计需要的装配工艺确定的吧。

网友B:
需要经常拆装的就间隙配合、不怎么拆装的就过渡配合、不拆装的就过盈配合。。。

网友C:
手册里有推荐的3 M. F. @* \$ r

网友:
一点不看书吗

网友:
使用场景 使用工况来决定 分 间隙 过渡 过盈配合

网友:
查手册,根据不同的工况有不同的标准

网友:
非标行业大部分 H7/g6

网友:
手册里有说明使用场合范围的。

网友D:
想不挨骂,问问装配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据你自己设计需要的装配工艺确定的吧。

谢谢大佬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经常拆装的就间隙配合、不怎么拆装的就过渡配合、不拆装的就过盈配合。。。

谢谢大佬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不挨骂,问问装配工。。。。

哈哈哈 谢谢大佬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经常拆装的就间隙配合、不怎么拆装的就过渡配合、不拆装的就过盈配合。。。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有推荐的

多谢多谢

网友:
说实话,我以前查表,但是后来随便标。
因为供应商不看公差,
来料入库也没人质检,质检用卡尺量,也不看公差。

同样的公差,装轴承,有的很丝滑,有的得用锤子敲。
这个仅适用于粗糙的公司。

网友(点评):
如果加工是在公差范围内的话,那有两种可能导致这种不稳定,一个是形位公差超差,一个是轴孔的尺寸各自在公差范围内的极限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