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轴承的使用场景问题

楼主(2022-05-23):
锅炉使用,存在热胀冷缩的问题!冷炉的时候调好,热炉的时候两个大小轮又不在同一个面上,变成的角对角接触!
之前用的是深沟轴承经常坏掉,想在想改成调心滚子轴承,两个调心滚子轴承可以并列使用?这种场合是否适合用这种轴承。

网友:
感觉用滚柱轴承比较好。

网友:
此工况,两调心轴承也没戏!

网友:
就是两轴不垂直了吧?
两种方法:1. 轴承内或外套一个球面结构,比如关节轴承。
2. 采用单个调心轴承,但得做好结构,保证调心轴承有一定调心作用,又能正常工作。

另外做好防尘工作。

还有一点得注意,就是距离问题,如果是受热中心距变小,那很危险,得仔细做好结构设计。

其实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受热变化大问题,总体虑不周。

网友:
很大的轴向分力,不坏不正常

网友:
还不如加两个弹簧,热胀冷缩靠弹簧的弹性来调节

网友:
这是锅炉的什么机构,这么大的齿轮?

网友:
为什么要用轴承挡着呢?

网友:
到处弄积分,难

网友A:
用一个凸轮随动轴承放侧边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凸轮随动轴承放侧边不好吗

没用的,这种限位既有圆周运动,还有接触面径向相对运动,轴承不烂就是齿轮烂

网友:
个人感觉可以加工一个挡轮,里面用耐高温深沟球轴承就行。挡轮外面的接触面做成锥面,这样这样能保证挡轮在转动过程中与齿圈接触面的每一点线速度是相同的。这样使用寿命会长一点。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轴承挡着呢?而且大多数时候的工况是在高温下,为什么不按高温下调好轴承?

网友:
四列圆柱滚子轴承,就是轧机轴承可以试一试。

网友:
加柔性元件隋动

网友:
有竖直的轴向力,不好设计

网友(2024-02-02):
主要是轴承受力又有轴向力又有径向力,所以轴承才容易坏,深沟球就不要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