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加热温度测量

楼主(2022-05-23):
如题,请教各位研究微波炉的师傅,有什么办法可以实时测量微波炉里面加热食品的温度?

网友A:
红外线测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线测温

谢谢了

网友B:
3um以上的红外透不过一般玻璃的,要用特殊玻璃才可以,并且一般红外测量的传感器波段都大于6um,

网友:
门缝里面插一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um以上的红外透不过一般玻璃的,要用特殊玻璃才可以,并且一般红外测量的传感器波段都大于6um,

现有市场使用的微波炉透明玻璃可以透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有市场使用的微波炉透明玻璃可以透过吗?

现场测试一下,最靠谱

网友B:
没试过估计不行,而且微波炉的玻璃本身就做了屏蔽网

网友D:
线可以从门缝里伸进去,不过很少测实时的食物温度。目前微波炉都是菜单式,完成一项菜单后用探针再去测量食物各个层次和位置的温度,以确定均匀性。食物合格与否主要还是取决于完成烹饪以后的状态,实时测量其实意义不是很大,甚至可能会引导做一些无用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测试一下,最靠谱

刚测试过了,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估计不行,而且微波炉的玻璃本身就做了屏蔽网

用淘宝买普通的测温枪确实测不出来,应该是屏蔽网干扰了

网友(点评):
玻璃去掉,只留铁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可以从门缝里伸进去,不过很少测实时的食物温度。目前微波炉都是菜单式,完成一项菜单后用探针再去测量食 ...

门缝关不紧启动不了,测实时温度是为了考虑容器的选择,拿出来再测食物温度有点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试过了,测不出来

那就是了,需要另外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缝关不紧启动不了,测实时温度是为了考虑容器的选择,拿出来再测食物温度有点影响

关不紧不能启动是因为连锁触发问题,你可以把门封拆了,连锁能触发就能伸线进去了,有没有门封不会影响测试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