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热

楼主(2022-05-23):
7.5kw电机外表面温度达到80度是哪些可能呢(已排除负载过大)?另外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让它快速冷却(加风扇外)?【工厂实际现象,请各位大神提供可行性高的方案】

网友:
测量一下电机运行电流多少!?

网友:
80度?高吗,一点不高,又不是永磁电机怕失磁,电机没有你想的这么弱,有些电机温度都过120还能正常工作,国标25度温升也有70度,80度是电机最佳工作温度,

网友:
电流异常吗,负载不大,是不是铝线电机,换个铜线的试下。

网友:
工况有磨擦阻碍吗?工件有传热吗?电机负载过大吗?风扇散热是否故障?电机质量合格吗?电机运行震动异响大吗?电路接线正确吗?

网友:
80度正常,F级绝缘最高温度到155的,外面80度不算啥。

网友:
电机自带风扇有没有,转速够不够?

网友(2022-09-14):
新手来学习,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