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系统,怎么能把倍率限制在百分之百以内?

楼主(2022-05-23):
法兰克系统,怎么能把倍率限制在百分之百以内?,小于100%时正常,大于100%时固定为100%,

网友:
又来搞事了,

网友:
参数里面或者程序里面我记得能设置,具体怎么操作已经忘记了。

网友(2023-07-24):
可以的,参数说明书拿来找,或者问问供应商

网友:
可以的,问问供应商或者查参数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