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双开门的包装秤

楼主(2022-05-24):
双开门的包装秤 下面的门用两个气缸左右打开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控制 关键是要节省地方

网友A:
节省就用一个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省就用一个气缸。

做了个这样的  没想好怎么用气缸带动

网友:
一个气缸推,一端固定在左边,一端固定在右边,怕左右不均匀就加同步机构,怕门变形就前后一边装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个这样的  没想好怎么用气缸带动

前后4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