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种锁扣结构、标准

楼主(2022-05-24):
请教一个产品问题,
①、这属于什么机械结构!?
②、这种结构锁扣有设计制造标准吗!?
③、这种结构能承受长期震动吗!?

网友:
四杆?凸轮连扦?

网友:
连杆机构

网友(点评):
说是铰链结构,会不会挨打!?。

网友(点评):
铰链属于一个回转副 或者叫铰链连接 跟螺纹连接一个道理

网友:
有带锁的。

网友(点评):
这种锁扣有正式的名称和标准吗!?

网友:
固定牢固吗?

网友A:
连杆结构,简易锁扣。

网友(点评):
还有没有更简单可靠的锁扣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杆结构,简易锁扣。

看你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点评):
用在电动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