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特氟龙后为啥更容易生锈

楼主(2022-05-24):
如图中所示,因为部分客户要求我们提供镀特氟龙的产品,我们委托一家供应商制作一批表面镀特氟龙件的产品,但回来之后放仓库没镀特氟龙的地方就生锈得很严重,原本材料为316L,在酸碱条件下都不会绣得这严重,有没有大佬帮我解一下疑惑

网友:
镀前需要酸洗以形成多孔表面,才有利于镀层附着。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特氟龙是聚四氟乙烯,应该是很稳定的材料,难道和不锈钢的某种成分能形成化学反应?了解一下特氟龙的涂覆工艺过程,是不是对不锈钢表面处理的时候造成破坏了?

网友:
提问也是解决跨领域问题的一种方式。其实也可以自己百度找答案。

首先,你们自己不专业 ,没有给协作供应提要求,非涂层部分,不得在后期产生腐蚀。另外协作供应商也不专业、不负责任!

腐蚀的原因及机理有很多种,其中之一就是高温腐蚀。

316L不锈钢可能耐酸碱,但是在特氟龙涂层工艺中有工序叫烧结,可能在300+度,对普通不锈钢表面应该会有影响!

如果没有解决办法,只能换牌号310S试下,成本会增加。

网友:
估计用了氢氟酸

网友:
生锈得很严重,
会不会只是颜色变化,不是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