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拉簧能迅速被拉开

楼主(2022-05-24):
有没有一种拉簧能迅速被拉开,没有外作用力后慢慢回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弹簧?

气弹簧好像不能快速打开吧

网友B:
延时水龙头那样的?

网友:
气弹簧应该可以,关键是你的打开速度是多少?多块

网友:
记忆海绵

网友:
楼主好:
      这就不是一个弹簧的事,要么变阻尼的气动或液压弹簧,要么加个反向制动装制

网友:
这不是一个元件就能达到的

网友:
用极轻载荷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弹簧好像不能快速打开吧

参看闭门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延时水龙头那样的?

愿闻其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愿闻其详

弹簧加单向液压缓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簧加单向液压缓冲吧

没见过;想到的应该是电控制的。某宝有这样的水龙头?谢谢

网友:
公共场所的卫生间一般都是这样的龙头呀,搜索下按压延时水龙头

网友:
普通弹簧没这么高级吧?!
液压弹簧,气动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