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P打开出问题啦

楼主(2022-05-24):
之前打开stp好好的 现在打开里面的零件都被压缩了 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的问题比较常见。
多半是没有上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比较常见。
多半是没有上文档。

没有上文档 是啥意思牙

网友:
step很容易出问题,可能和盗版软件有很大原因

网友B:
可能转STP时,把这部分文件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转STP时,把这部分文件隐藏了

解压也没用 有没高手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同样的问题,等答案

网友:
用creo打开

楼主:
别沉啊 暂时还不想重装软件

网友:
重新扫描试试?或者看看step文件大小,如果太小可能就是空的吧 我猜

网友:
参照文件丢失??

网友C:
把原来的文件放回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原来的文件放回去吧

这个是标准件从亚德客上下载的stp 不是sw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原来的文件放回去吧

我更换了模板可以打开了

网友:
数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