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口小肚子大的内径如何测量

楼主(2022-05-24):
加工一种机械零件,内径是口部直径小,里面直径大,是用数控车镗出来的,里面的内径没法测量,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测量方法?

网友:
内径卡规

网友:
以前面试就有这一题,只给了一个普通游标尺,估了个尺寸了事。

网友:
设计个专门的检具?

网友A:
楼主好:
      看零件尺寸精度要求,一般的就是内径卡尺。内径卡脚多长,什么形状要去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
      看零件尺寸精度要求,一般的就是内径卡尺。内径卡脚多长,什么形状要去选。

你好,没用过你说的那种内径卡尺,如果内孔较深的话(深度≥60)能不能量到,能不能发一个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没用过你说的那种内径卡尺,如果内孔较深的话(深度≥60)能不能量到,能不能发一个图片?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15292759938.html?spm=a261b.2187593.0.0.7f0493bd6DEIno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15292759938.html?spm=a261b.2187593.0.0.7f0493bd6DEIno

网友:
内径没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