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螺丝胶,螺丝取不下来怎么搞?

楼主(2022-05-24):
之前装机的时候螺丝不够,找了M6的十字螺丝拧了上去,怕松动,堆了不少螺丝胶270的,现在去不下来了,看看那位大神能帮忙想个办法。。。。。。。。。

网友A:
热风枪吹一下,加热

网友:
楼上是对的,用热风枪吹,费点时间,不然就只能铣床直接打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一下,加热

吹了,然后吹的热风枪碰头都热歪了。。。。。

网友:
热风枪吹了之后用力矩扳手试试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拿5个的钻头打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吹了,然后吹的热风枪碰头都热歪了。。。。。

吹热了就去扭一下,看看能不能扭得动啊,难道你还要等热风枪把螺丝吹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热了就去扭一下,看看能不能扭得动啊,难道你还要等热风枪把螺丝吹熔。。。。?

网友:
大力出奇迹,我M6的螺丝都被我扭断好几个

网友C:
看样子已经拧毛了,直接上钻头吧

网友:
真是自己坑自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已经拧毛了,直接上钻头吧

或者先找一个好焊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拿5个的钻头打掉

不是应该用6.2的钻头么

网友:
焊一个批头上去,然后。。。拧

网友:
十字本来就是不好使力,钻头打掉好操作些

网友:
加热到200°左右,具体看胶说明,一般规格书都是有描述的。拧毛了,可以用图片这种螺丝取出去,用着还可以C:\Users\Y0234\Desktop\企业微信截图_1653445508219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用6.2的钻头么

你不是M6的牙口吗,用5个的把螺丝打掉就剩下牙,一拉就出来了,用6.2的不把牙孔都打坏了

网友:
沉头的,特别是规格小或者内六角孔比较小的,上了螺纹胶,就要有拧不下来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