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直线模组在某个速度下会震动,有摩擦的声音

楼主(2022-05-24):
模组长1米,单边动力,配合辅助轨运动,在速度慢和速度快都没事,只在中间速度时会有震动,57步进电机驱动,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中间拱起来了

网友A:
共振了,你把导轨从中间截断,再安装上跑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振了,你把导轨从中间截断,再安装上跑跑看

晚点试试看

网友B:
换个细分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细分数试试

可以试试,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单边驱动,1米模组,,,,,

需要看看模组,导轨的参数

网友:
可能没直线模组里面螺丝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