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气浮平台的设计

楼主(2022-05-24):
请教各位大佬,是否有图片中的高精度气浮平台的设计经验

楼主:
目前行业内很多此类台子,想学习一下

楼主:
也想和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A:
lz先说说自己的理解。

网友B:
在之前的项目中接触过一些,谈不上什么经验。一般这种气浮台采用直线电机驱动,对环境和气源有一定要求;承载能力可以按照2kg/cm^2估算;气膜厚度一般控制在10um左右,气膜刚度一般通过增加预载的方式来调整;节流孔通常有小孔节流和多孔材料两种;国外品牌Aerotech、Newway等。楼主如果有详细需求可以具体探讨一下。

楼主:
之前我设计一台设备,用的是NewWay的标准空气轴承块(多孔材料),这种空气轴承块需要用胶粘结,对装配要求较高,第一次做出来的精度不高,达不到同行做出来的重复定位精度0.1-0.3um。
且分析我一楼图片的这种单轴的机台结构比较紧凑,看着不像用的空气轴承块。
猜测用的小孔节流的方案,想请教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交流分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先说说自己的理解。

感谢回复!我的经验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之前的项目中接触过一些,谈不上什么经验。一般这种气浮台采用直线电机驱动,对环境和气源有一定要求;承 ...

感谢回复!
多孔材料的机台我设计过一台,精度没达到预期。
目前想了解一下小孔节流的方案,想具体请教一下,能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C:
这种微型气浮平台确实用直线电机更好一些,直线电机建议用无铁芯,光栅尺分辨率根据速度匹配,环境温度需要控制的很好建议增加温补,不然影响精度。材料尽可能统一化,传动及光栅尺的位置尽量符合阿贝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微型气浮平台确实用直线电机更好一些,直线电机建议用无铁芯,光栅尺分辨率根据速度匹配,环境温度需要 ...

感谢分享!
你是做运动平台这块的吗?

网友:
研发三坐标,有共通之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设计一台设备,用的是NewWay的标准空气轴承块(多孔材料),这种空气轴承块需要用胶粘结,对装配要求 ...

单独从图片上无法准确判断采用何种气浮轴承。如果单纯重复定位精度0.1~0.3um,两种轴承其实都可以实现,加工和装配工艺是一方面,楼上说的温度补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测量环境,材料选择,光栅尺的选择,控制算法,需要多方面考虑。QQ:564384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