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串模的问题

楼主(2022-05-24):
不知道大家在设计过程中遇到过串模问题没,SolidWorks打开两个装配图,里面有相同名称的零件就会出现串模,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避免这种情况。公司原来使用图号来命名零件,现在我刚推广PLM系统,要求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将零件名称和图号分开,部分工程师支持,符合国标;部分老人仗着资历不配合,毕竟是私企也不太好把关系闹太僵。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sw官方推荐用图号+名称的方式为零部件命名

网友:
相同的名称就视为一个零件,

网友:
开两个SW分别开两个转盘,可破

网友A:
SW只认名字,名字一样就有一个会被另一个覆盖,因此叫名字的时候必须不一样才行。目前我命名的方式是  设备代号+图号+零件名称  这种命名方式目前没有出现过同名文件,同一个零件修改的直接加后缀就行。很久很久以前我刚开始玩SW的时候,叫的名字简单粗暴,结果同时打开了又没留神就保存了,结果就是从头再来,从那以后我就把命名规则给敲死了必须这么命名。

网友(点评):
图号应该就是对应设备的吧

网友(点评):
有些是引用件,不可能设备里所有的都是新的

网友:
那就不让他重名,本身两个结构不一样的零件就不应该重名。

网友(点评):
如果结构一样只是大小不一样呢?或者类似强度、材料不一样的螺栓

网友:
光图号。。这是坑爹(其实这是搞软件的弄出来为自己方便的)。。。光图号如果自己要查图怎么办?一个个打开看看?

网友:
如果是非标机台,可按照项目号+机构部件号命名,如XXX-A001,XXX-A002;XXX-B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只认名字,名字一样就有一个会被另一个覆盖,因此叫名字的时候必须不一样才行。目前我命名的方式是  设备 ...

设备代号加零件名称就好了,我们上传PLM系统图号会自动提取到零件名前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代号加零件名称就好了,我们上传PLM系统图号会自动提取到零件名前面。

设备代号加零件名称是不够用的,偶尔还是会出现重名的,除非你们一台设备零件数量非常少,我们这边零件数量多的时候,就有相同用处位置不同尺寸不同的零件叫的名字差不多,偶尔还是可能会出现重名的,一旦加上图纸代号,那重复的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
比如说直线导轨滑块上装的零件,我们通常叫滑块过渡板,一台设备有好多地方都有用到导轨,都有这种零件,除非你叫的名字千变万化不一样,否则就可能同名了。这时候如果加上图纸代号,那就不会担心了,因为图纸代号本身是分了区域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代号是哪一部分用到的。

网友:
图号+名称基本就可以解决了。图号里已有项目编号和零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