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可以用金属材料做榫卯结构吗?

楼主(2022-05-24):
貌似比较适用木材,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自己试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可以做,但是效果并不好。
1、榫卯结构的缺点之一是易松动,因为木材有弹性,缺点可以被掩盖一段时间。金属材料不行。
2、浪费材料。榫卯结构的薄弱环节在榫头与榫孔。为了对齐好看,其他部分反而粗大。浪费材料。在制造成本上金属榫卯更明显。
3、方孔、榫头不易加工。盲孔方榫眼更难加工。对金属来讲,做结构,焊接是首选。
4、易脱榫。金属材料摩擦系数低于木材,不要告诉我你做成锯齿形的榫头、榫眼。那还不如打螺丝。

网友(点评):
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
单纯为了结构展示,可以一试。

网友:
可以参考枪的结构,抖音上有播枪的拆卸

网友(点评):
钟老板我看刑。

网友(点评):
网上有很多枪的零件图,胆小不敢下载保存

网友:
很多人以为古人做榫卯结构是没有铁钉,其实不是这样的。古人比较相信五行,从五行上考虑,土、木是温性,金、水是凉性,凉性对身体不好,所以古人用纯木连接。鲁班连锯子都发明了,还发明不了铁钉?

网友:
可以,
但加工起来是不是很费时费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