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导向轴方便加工吗

楼主(2022-05-25):
大家看一下这根导向轴好加工吗

网友:
这个不难加工,垂直度才是0,是负数才麻烦,要是虚数的话就更麻烦了。这图有问题。如果改一下图的话,对于做过钟表零件的来说,不难。

网友:
很少看到有这样标位置公差的。。。。基准面小,被测基准还大,是不是搞反了?以轴作基准反过来要求端面,还是更合理吗?

网友A:
那个意思是不加工就要达到0.8粗糙度吗?

网友:
最大实体要求偏差为0,意思是就按尺寸所标公差控制么。。。

网友:
不加工,0.8怎么弄。。。。

网友B:
直径φ3,螺丝孔是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φ3,螺丝孔是多大呢?

是直径φ3,H7/g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意思是不加工就要达到0.8粗糙度吗?

是的,符号用错了,应该是加工后

网友C:
3的直径符号都不写,基准肯定是中轴线,不是端面

网友:
这个M才是亮点,大家有注意到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3的直径符号都不写,基准肯定是中轴线,不是端面

SolidWorks刚刚安装的,符号文件有缺失。

网友(2024-02-02):
通过不加工达到08??还要保证公差?神仙能做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想买现成的镀铬光轴加工

网友:
E是啥意思

网友:
谈加工不谈材质就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