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转PDF字体问题

楼主(2022-05-25):
SOLIDWORKS图纸字体为汉仪长仿宋体,在转PDF时,PDF中字体一样。
问题:
1、汉仪长仿宋体体一些没装这个字体的电脑打开字体乱码
2、现在手机很方便,手机上打开显示乱码
问题分析:
同事电脑没有这个问题,转PDF后,PDF内字体是空白的(不显示是什么字体),因此我推断是我的PDF相关软件问题

求助:
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在转PDF时有没有方法让字体做一个转换,比如转化为宋体。

网友A:
工程图系统设置-》文档属性可以改字体

网友B:
电脑没装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系统设置-》文档属性可以改字体

不方便改,模板公司统一的,一个人不好更改,其他同事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没装字体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没装字体的情况下打开,电脑还可以装字体,手机装不了。

网友C:
用pdf打印机打印成pdf,或者另存为TIF格式再批量转换成PDF,这样转出来的PDF图纸是图片不是矢量图,不存在字体问题,缺点是放大后看会有锯齿。

网友:
用PDF24打印保存PDF就行,另存为就会那样

网友:
用PDF打印机试一试呢

网友:
很简单,arial unicode ms字体缺失

网友D:
选项里把嵌入字体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项里把嵌入字体去掉试试

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df打印机打印成pdf,或者另存为TIF格式再批量转换成PDF,这样转出来的PDF图纸是图片不是矢量图,不存在 ...

PDF打印机,另存为,自动的批量转都试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