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恒力弹簧寿命

楼主(2022-05-25):
目前公司研发新机型需要用到恒力弹簧,市面上其使用寿命在2000—10W次不等,现需要寿命可以达到100W次的恒力弹簧,拉力7kgf,请问有了解的大佬么?
100W次的循环寿命是按照8小时工作制,365天计算,此弹簧用在Z轴,垂直使用。
拜托了,各位。

网友A:
这种高强度的地方,直接用磁弹簧了,机械式的搞不定

网友:
应力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强度的地方,直接用磁弹簧了,机械式的搞不定

确实,找了很多家都没有可以做的…关于恒力磁弹簧我也去咨询了一下,主要是磁场外泄不确定会不会有影响,行程稍微短了一些,按照7kgf约300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找了很多家都没有可以做的…关于恒力磁弹簧我也去咨询了一下,主要是磁场外泄不确定会不会有影响, ...

或者还可以考虑滑轮配重,速度不高可以用

网友B:
我们都用气缸补偿z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还可以考虑滑轮配重,速度不高可以用

现在就是滑轮配重,产品已经研发成功。滑轮配重过于笨重,结构有些臃肿,考虑用恒力弹簧代替,前些天网上买了几个恒力弹簧使用效果还可以,后续调研卡在使用寿命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用气缸补偿z轴

就是为了不用气😂😂

网友:
恒力弹簧的寿命肯定是不行的,一般在几万次,之前做设备吃过这个亏。
后续都是选用的磁弹簧,如果不用气,磁弹簧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