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了论坛里各一个20KG的机械臂,没看明白,请教下大家

楼主(2022-05-25):
总装

总装

upload

总装图,6轴20KG机械臂

J1

J1

带齿轮谐波减速器

带齿轮谐波减速器

J1关节,结构有些没看明白,2000W的电机驱动机械臂转自动,电机与谐波减速器之间是如果连接的,小齿轮,感觉不对,空间不够,另外这种带齿轮的谐波减速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J2

J2

J2交流电机好像是直接插入谐波减速器上的

J3

J3

J3B

J3B

J3与J2结构类似,就是不太明白减速器上的几个白色圆块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RV减速器传动齿轮,你去看看泰隆或者双环或者纳博的样本你就懂了

网友:
一般RV减速器都会带一根输入轴,轴上有与减速器配合的齿轮

网友:
用的应该是RV减速机,三个白的是RV减速机的行星轮

网友:
这是简化的模型,做示意的,看不出什么的

网友:
白色应该是RV减速器上的齿轮,这类模型,不少的是简图,细节没有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V减速器传动齿轮,你去看看泰隆或者双环或者纳博的样本你就懂了

大概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