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CNC操机的,是不是想发展都得往编程上靠近?

楼主(2022-05-25):
做CNC操机的,是不是想发展都得往编程上靠近?

网友:
会编程的都会操机?不见得吧

网友:
会编程的基本上都会操机,不然编出来的程序正不正确都不知道,造成的后果就是各种撞机

网友:
不一定的啊 也可以去做品质 修机 工艺 项目PMC... 选择多,在于自己

网友:
调机。CNC操机,编程,重点在调。如果做模具,可以电脑建模,自动生成程序,指定参数就行了,剩下的让机器慢慢加工行了。
如果是大量生产,品种不是太多,靠自动编程就不合适了。即使自动编程也要适当修改程序,避免空走刀,让他更高效率运行。什么地方要快,什么地方要慢,什么地方要走几刀等等,铣切削加工原则就是一刀能干的绝不走两刀,这些靠自动编程实现不了的。必要时也许会选择特殊专用刀具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