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刀纹铝合金零件表面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2-05-25):
各位前辈们,请问如下图所示的铝合金零件(非喷砂)表面是怎么实现的,表面平滑,看不见一丝刀纹。需要怎么做才能实现像这样的效果?

网友A:
黑色盖住了纹路

网友:
看倒角位置,还是有纹路存在啊;而且这个图片看起来,像是车削加工的,表面处理之后很光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盖住了纹路

加工纹应该不能全部盖住吧?

网友:
常规的喷砂+氧化差不多这个效果吧?

网友:
喷细砂加氧化发黑

网友:
喷砂氧化可以干掉一部分表面的痕迹

网友:
铝件,镜面切削。从内往外走刀,刀尖R大些,走刀慢些,转速高些。

网友:
你这个看起来像喷砂处理过的,喷砂有粗有细,可以要求目数的

网友:
喷砂后,阳极氧化了。

网友:
拉伸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