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教帖:有大佬接触过真空箱设计用到的观察窗吗?

楼主(2022-05-25):
最近在设计一款真空箱,使用压力-100kpa,观察窗上需要用到400x450mm的透明玻璃,这么大的压力,我算了下将近2吨压力的,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玻璃,有钢化玻璃,夹胶玻璃,夹丝玻璃,厚度也不知道如何选?有大佬能抽空指点一下吗?

真空箱

真空箱

网友:
我记得真空设备是有标准的,所以去找标准吧,标准里应该会有透明玻璃的选择的

网友:
是一种很厚的“玻璃”,你找真空配件供应商。
最好要“玻璃”现有的规格产品来安装

网友:
这个应该有标准的。

网友:
有一种专门的钢化玻璃,以前做单晶炉的时候用过很多,耐高温、真空度很低一般观察窗设计成圆形或者椭圆形比较多

网友:
法兰视镜

网友:
这种负压真空设备 有严格的规范

网友(2022-07-05):
楼主后来怎么处理了?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