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教一个结构,夹紧+旋转

楼主(2022-05-25):
工件为电机转子,直径50mm,高度70mm。现在有工艺是将转子外圆用类似钢丝刷打磨(转子上下两侧约10mm不打磨)。
本人考虑的动作步骤是:1,将转子从输送线上取下立放在打磨工位。2,打磨工位将转子夹紧(内圆外圆均可)。3,两台电机带动刷头转动并靠拢。4.夹紧机构带动转子匀速转圈。
现在发现没有合适的既能夹紧又能转圈的结构。 本来想采用气动卡盘,但是把图画出来又觉得外形太大,夹持行程也不理想。
请教谭里的各位大佬,有无相关结构或产品能满足要求。

网友:
建议画图表达

网友:
搞个小卡盘

网友:
如果力不需要太大,可以直接双顶,一端直接顶电机轴上带动旋转,另一端用气缸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办法可以试试,如果要求夹紧力大的话可以用气缸拉胀套,夹紧行程短,夹紧力大

网友:
两端顶不行吗?非要夹住打磨

网友:
这个轴向定位精度要求应该不高。如果只能夹紧并旋转,可供参考的方式有:
1. 机床刀柄的夹持方式;简单描述,利用很多碟形弹簧产生的强大作用力使轴产生轴向位移,轴带动夹爪收缩夹紧(不适合工件轴径种类变化比较大的情况)
2. 钻头的夹紧旋转方式(手动想办法改自动)

网友:
网上(douyin)搜视频,旋转电爪,转动扭瓶盖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