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装夹圆柱度

楼主(2022-05-26):
1.图一为工装板
2.图二为电机定子
3.图三为装夹后的样式
说明,定子由很多片厚度为1.2mm厚硅钢片叠加而成,总重12.5KG,硅钢片由人工放入工装板上,根据重量判断硅钢片数量是否正确。焊接前需要保证硅钢片圆柱度0.02,人工上片时间10s,怎样保证速度的情况下,保证圆柱度。目前通过工装上的4个凸出限位保证定位尺寸,但圆柱度很难保证,有没有一种比较好的快速装夹的方式保证圆柱度。

夹具

夹具

产品

产品

装夹后样式

装夹后样式

网友:
这个是很典型的夹具,可参考夹具设计手册

网友A:
这不是你设计的吧,那4个是槽定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你设计的吧,那4个是槽定位吧

“目前通过工装上的4个凸出限位保证定位尺寸”

网友(点评):
应该叙说有误,这类都是靠内径定位的,那突出只是保证圆周角度的

网友B:
定子外圆参与定位如何?担心影响装夹速度还是什么?

网友C:
德国工人几十年前的工具和方法。有次在德国花了一个多月参观了电机整个制造过程,一边用着最原始的工装工具,一边又是智能仓储、大型自动化设备和各种实验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德国工人几十年前的工具和方法。有次在德国花了一个多月参观了电机整个制造过程,一边用着最原始的工装工具 ...

这才是典型的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典型的夹具

和lz的图有何区别?

最后还是靠视觉+AI

网友(点评):
传统的都是这么样的,这是涨胎。且操作也很关键

网友:
可以参考加工中心刀具夹套,

网友:
要求也标注的太高了点,这个2丝,测量和检验都很困难。就是规范的涨胎,也难达到。

网友:
定中心用涨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国工人几十年前的工具和方法。有次在德国花了一个多月参观了电机整个制造过程,一边用着最原始的工装工具 ...

这个貌似只能用来对齐铁芯的外圈某个结构特征,没有直接的定中心圆柱度。

网友B:
“定子由很多片厚度为1.2mm厚硅钢片叠加而成,总重12.5KG,硅钢片由人工放入工装板上,根据重量判断硅钢片数量是否正确。”

这个工装有重量检测吗?好像没有吧。

这个定子在模具内就计数,冲压在一起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国工人几十年前的工具和方法。有次在德国花了一个多月参观了电机整个制造过程,一边用着最原始的工装工具 ...

意思是,有点分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你设计的吧,那4个是槽定位吧

不是我设计的,是四个凸出来的定位

网友(点评):
嗯,圆柱度靠里面的圆柱定位的,4个凸出只是槽的圆周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子外圆参与定位如何?担心影响装夹速度还是什么?

外圆不能定位,外侧需要焊接,不能有阻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子由很多片厚度为1.2mm厚硅钢片叠加而成,总重12.5KG,硅钢片由人工放入工装板上,根据重量判断硅钢片 ...

称重和测高度与这个夹具无关,这个夹具主要解决圆柱度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圆不能定位,外侧需要焊接,不能有阻挡

定子,还需要外圆焊接?不懂了

网友(点评):
传统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子,还需要外圆焊接?不懂了

定子是由1.2mm的硅钢片焊接起来的,途中是焊接后的产品高度,硅钢片冲压出来的,叠好压紧后焊接,这个工装就是为了定位的,保证每一层硅钢片都能整齐的。

网友D:
这会不会是在打样的时候手工操作!

网友E:
恕我直言你这个夹具的难度不在夹具本身,而是在硅钢片的一致性上。
上夹具之前,先保证硅钢片的一致性。
我给的方案是    先统计一下做好的硅钢片的内径公差范围,再算好夹具定位误差需要的工件的尺寸公差范围,根据这个公差范围,制作检具(类似于通止规)将硅钢片分拣成几类。
分好类后,同类的然后上涨胎。这样就可以保证圆柱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恕我直言你这个夹具的难度不在夹具本身,而是在硅钢片的一致性上。
上夹具之前,先保证硅钢片的一致性。

冲压件,一致性有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冲压件,一致性有保证。

那也得看模具的精度吧。

网友:
想想硅钢片怎么冲出来的的也许会有解决方法,假如把硅钢片装回冲压机的模具上,同心能不能符合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子是由1.2mm的硅钢片焊接起来的,途中是焊接后的产品高度,硅钢片冲压出来的,叠好压紧后焊接,这个工 ...

现在的硅钢片,矽钢片都在模内计数、冲压成型,你这个焊接的,我还真没见过。

两者有区别吗?

网友(点评):
像Y系列类的普通电机应该还是这种压圈加扣片或焊接的多

网友(点评):
那个德国人的槽也应是焊接用的,不能用扣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硅钢片,矽钢片都在模内计数、冲压成型,你这个焊接的,我还真没见过。

两者有区别吗?

新电机设计后做样品,我们公司电机样品不是冲出来的,是用线切割或激光切割一片一片割出来的,然后叠起来,压紧,焊接,打磨。。。
然后手工绕线,嵌线整形,插绝缘插片等附件。。。绑线,滴漆浸漆,压端子。。。

网友(点评):
对,70年代线切割普及后,用线切割来加工试制电机的定转子矽钢片,大大缩短了试制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会不会是在打样的时候手工操作!

生产现场也是手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硅钢片,矽钢片都在模内计数、冲压成型,你这个焊接的,我还真没见过。

两者有区别吗?

硅钢片厚度很薄,样品用激光切割出来,成品由冲压出来,硅钢片一个厚度大概1.25mm,一个电机定子高度在125mm,由100片硅钢片叠加焊接成。定子焊接前会先压紧,硅钢片上有扣会上下扣住,但力不会很大,压紧后再在外面凹槽内进行焊接,这样一个定子就形成了。

网友G:
楼主要的圆柱度0.02,应该是最后100片硅钢片外圈的圆柱度吧?
假设来料硅钢片每片内外径都是同心的话,那图一的夹具做成内涨的夹具,夹具涨开后,100片硅钢片就应该是同心的,圆柱度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的圆柱度0.02,应该是最后100片硅钢片外圈的圆柱度吧?
假设来料硅钢片每片内外径都是同心的话,那 ...

硅钢片内部不能承受较大的力,会导致内部变形,还有就是每个硅钢片对位需要准确,中间的槽内需要串铜管的,所以涨套的情况有点难以实现。

网友G:
压紧之前 拿工具对外径整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压紧之前 拿工具对外径整理一下?

这个原来是内部限位的,所以内部不太好做成涨套的情况,人工上料只有10S时间,所以不能由人工来整理。

网友:
我给你出个招吧。
前提:
1:硅钢片尺寸一致性好
2:硅钢片至少有一个内凹槽和两个中心对称的外凹槽可以作为定位基准。

具体方法:
底座改成中间圆柱固定,水平两侧有可移动的滑块。中心圆柱尺寸做小些,装夹一个立着的刀片,作为内凹槽的定位基准。左侧,右侧滑块同样安装立着的刀片,作为外凹槽的定位基准。(要选择轴心对称的外凹槽)
圆柱底座整体可以倾斜,放平。装配时,先称量好硅钢片,放在一边。

先让底座稍微倾斜,两个外侧滑块张开,工人装硅钢片时,只要注意将内凹槽对准中心圆柱上的定位刀片,由于重力作用,硅钢片会“挂”在刀片上,串成一串,并且会在重力作用下,自动摆正姿态。
全部硅钢片装完后,再推动两个外侧滑块,滑块上的刀片会压紧外凹槽,这样通过三个刀片,将硅钢片定位牢靠。
然后引入外部机构,压紧硅钢片(电磁铁或者气缸等等),撤掉两个滑块,开始焊接。

如果设计得当,底座一直保持倾斜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