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防松方式比较

楼主(2022-05-26):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87d9iUxnPcTUqsmHUnYsg
提取码:yy8v

视频链接不行,只能麻烦各位自己下载观看。

如图,这个试验中的结果是弹垫要好于平垫,而且双螺母屁用没有  哈哈。
但是我在重要场合确实没有看到用弹垫的,尤其是我在客户工厂看过德国的振动筛等设备。
还有最后一张图(那个施工现场),也没有弹垫,好像这种场合都不适用弹垫。

网友:
双螺母还是有点用

网友:
我也用双螺母。

网友:
双螺母没用吗?不要那么绝对,存在的都是有合理性的

网友:
双螺母不是保证压紧力,而是保证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即使失去了压紧力,螺母也不会掉下来。
在需要保证持续压紧力场合,双螺母是不能用的。

网友(点评):
对于双螺母这种东西的使用场合,就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生活常识问题。

网友(点评):
请教:"需要保证持续压紧力场合",何种放松方法比较好?

网友:
弹垫的预紧力比较小

网友:
双螺母🔩配合双弹垫,防松动是否有效果!?。

网友:
三螺母呢

网友:
@arter_2006
1防松:对被夹紧件在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厚度变化的补偿(包括正补偿好负补偿);

造成螺栓松动的原因就是对工况下螺栓补偿不够,
比如温度造成的厚度变化、频繁振动使预紧遭到破坏、介质侵蚀导致摩擦副摩擦系数改变或者补偿原件被腐蚀而改变性能......
防松方法无外乎弹性原件,一般的设备普遍使用弹簧垫圈,重要位置可采用高强度螺栓并加大预紧力等。

2防脱:防止螺母脱落;
在有些场合螺母只是起到阻挡定位作用,这时候主要考虑的是防止螺母脱落。
双螺母、槽型螺母、止动垫片、 串联钢丝等应该是这种(“允许”松动不允许掉落)。

不论是哪种情况,统称为——失效,部件失效可造成设备损坏,甚至酿成事故。

具体选择哪种方式,因行业而异,要求不同,做法不一;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招法”。

网友:
看图的话,好像应该是单平垫效果最差吧?

网友:
为什么感觉是个自锁双安全垫片的推广视频,不过前面的一系列数据确实有学到

网友:
很好的数据,学习了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NFE25-511的垫片,这种垫片我似乎外面很少见到用。

网友(点评):
能否透露下贵司生产那种设备呢。

网友:
这个存在即合理  看应用场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