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00目粉体分级方案探讨

楼主(2022-05-26):
原料为140目以上混合粉,想再细分成几个区间:140-170目,170-200目,200目以上。
这种工况个人感觉有两个方案:
1、机械筛分,采用直线筛或者高频筛之类的机械石粉设备,但是担心细料不好筛,堵网、筛分效率低等一些列问题;
2、气流选粉粉机,采用一套分级机设备,这样会不会存在选粉效率低的问题,同时由于风机等设备的增加,工艺复杂,系统能耗应该会比较高;
实际应用哪种会更好一点,欢迎高手多多指点,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
200目大约是60多微米,粉的湿度,粘性,静电等因素用机械筛分肯定会堵网的。还是选用气流选粉机吧,分级轮转速可调,筛选范围广;切割点精确;产能高。

网友:
材质呢/???材质合适的话,个人觉得风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