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梯形均布与菱形均布的孔要如何标注

楼主(2022-05-26):
(图片)

网友:
不需要标注,按三维CAD加工就是了

网友:
不标了,CAD图档丢过去

网友:
用自动化设备加工的话,就是上面两位说的,给电子档文件用来加工,给纸质文件用来交待情况,图纸上有标题栏,技术说明的。

网友:
单个外形用局部放大图标注;( n; V; h7 A8 X( }+ u
陈列的分布规律和相关尺寸在主视图标注;

网友:
典型图标注

网友:
单个图形需标注,然后间距,角度,排列方式标准出来。参考线画出来,标注就很清晰了。

网友:
典型案例  等待简易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