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减速器的而定转矩为啥那么小

楼主(2022-05-26):
之前没用过谐波,行星的用的比较多,请教下各位大神途中所表示的2000RPM的额定转矩是5.4NM
意思是输出减速器最大转矩还是输入电机最大转矩

网友A:
你不会截大点图看看吗

网友:
输出转矩吧

网友:
谐波减速机由钢轮,柔轮,波发生器组成。力的传递依靠柔轮和钢轮的齿轮啮合。1:100减速比为例,钢轮直径100mm,钢轮上100个齿,柔轮上99个齿,可想而知齿有多小,实际啮合的齿也就10个左右,就跟齿轮一样,模数越小承载力越低。

网友:
你看的是输入端扭矩,经过减速比放大后你看看还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截大点图看看吗

中大力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