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往复泵标准中调节压力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05-26):
各位大侠好,下图是机动往复泵试验方法的一个测试方案
请问大侠:
这个测试的意思是需要在额定泵速和额定吸入压力的条件下做测试么?
如果是要在泵速和吸入压力部边的条件下测试,那后面调节排出压力值,难道不会使吸入压力改变么?
如果泵速和吸入压力不改变,请问是如何做到的,谢谢!

网友A:
1标准说的够清楚的了
2根据什么认为调节的是排出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标准说的够清楚的了
2根据什么认为调节的是排出压力

大侠好,你能解读一下这段文字么,谢谢。
我的问题是,它这里调节压差,是不是通过调节吸入压力来调节的?

网友B:
吸入压力一般认为是不会变的,比如空压机,吸入压力就是大气压。排出压力用调压阀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入压力一般认为是不会变的,比如空压机,吸入压力就是大气压。排出压力用调压阀来调节。

测试管路中,吸入压力是会变得,为了获得数据,一般会通过很多方式来调节吸入压力的改变。
比如下面的图,他就是通过改变泵前的节流阀来调节吸入压力,改变NPSH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管路中,吸入压力是会变得,为了获得数据,一般会通过很多方式来调节吸入压力的改变。
比如下面的图 ...

你没理解条款意思。如果吸入压力变化,排出压力是稳定不了的,所以条件中要求吸入压力不变。在吸入压力不变的情况下,才可以得到稳定的排出压力和泵速,这时压力工况点才有意义,各工作点才可以在同一基准下考量,进而分析整个系统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理解条款意思。如果吸入压力变化,排出压力是稳定不了的,所以条件中要求吸入压力不变。在吸入压力不 ...

问题就在于,我吸入压力不变,转速不变,  排出压力怎么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于,我吸入压力不变,转速不变,  排出压力怎么变?

就是说吸入端需要一个稳压器或者装置,在额定转速下,从小到大调节输出端压力。在额定压力25%,50%,75%,100%的值点下测量所需要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吸入端需要一个稳压器或者装置,在额定转速下,从小到大调节输出端压力。在额定压力25%,50%,75% ...

就是说不同的排出压力,泵的吸入压力也是不同的咯。
大侠觉得泵的排出压力与吸入压力是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泵速恒定的前提下)

网友(点评):
同不同先不说,要求测就必须测,然后看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于,我吸入压力不变,转速不变,  排出压力怎么变?

你这样问地话就需要学一下原理了,否则无法理解。简单说要达到设定的排出压力,是一个压力积累过程,在输出端装调压阀直接调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问地话就需要学一下原理了,否则无法理解。简单说要达到设定的排出压力,是一个压力积累过程,在输 ...

好的,谢谢大侠。你的意思是泵速不变,吸入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在输出端装一个调压阀是可以实现排出压力的变化的。
因为在我的理解中,认为如果泵速不变,管道中的流量是不变的,及流速不变,这样阻力的损耗也不变,那么吸入压力也不变。
按照你的说法,就是调压阀调节后,泵的扬程变化了,所以排出压力才可以变化,是这个意思么?
还有如果我不是机动的往复泵,而是气动隔膜泵,也是同样的表现么?

网友(点评):
你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你是不是完全没学过流体力学啊。那就别张口闭口说什么你的理解,你没资格谈什么理解。

网友A:
告诉我,标准中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这个已经是在另一个测试了,大哥。它这个测试只要提高排出压力就可以了,没有涉及到吸入压力是否变化。

网友(点评):
这已经告诉你如何提高排出压力了,既然这么执迷不误,又完全不懂流体力学,那祝你好运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指导,我知道按照这个方法调节是可以提高排出压力的,但是我的问题一直是如此调节会不会影响吸入压力的变化?我们来论坛本来就是为了解决事情的,来论坛并不需要给别人贴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我,标准中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种方法是可以调节排出压力,但是调节排出压力的时候,吸入压力也有可能产生变化(不绝对),所以我的问题是:通过这样的调节,吸入压力不会变化么?

网友(2022-10-26):
楼主做完测试了吗?这种测试下吸入压力变不变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2023-05-05):
机动往复泵属于容积泵,排出压力和吸入压力没有关系。

网友:
标准说的够清楚的了
根据什么认为调节的是排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