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0 装饰螺纹线在工程图里标注老是带着英文

楼主(2022-05-26):
SW2020 装饰螺纹线 已经取消勾选 最下面的 显示类型, 为什么工程图里标注还是有带着一串 英文,bug吗?

楼主:
附 官方教程,    官方是出了教程,实际忘了更新程序吗

网友A:
你把那个选项勾选上,然后尝试下螺纹标注里面的内容可以改动吗?可以的话,就把那2个英文删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选项勾选上,然后尝试下螺纹标注里面的内容可以改动吗?可以的话,就把那2个英文删除掉
试过了 不行, 除非覆盖尺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不行, 除非覆盖尺寸

你应该仔细看看帮助截图中最下面的一句话,,属性管理器改的只是单个注解的显示,应该是改文档属性里的选项(需要改模板,否则新文件还是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仔细看看帮助截图中最下面的一句话,,属性管理器改的只是单个注解的显示,应该是改文档属性里的选 ...

工程图模板 ,和零件模板都已取消勾选   在螺纹标注中显示类型, 还是会有英文后缀
老哥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图模板 ,和零件模板都已取消勾选   在螺纹标注中显示类型, 还是会有英文后缀
 老哥 可以试试{:3_5 ...

坚守2016中,所说的仅供参考,尝试用英文菜单、英文特征名称(工具-选项-系统选项-普通)看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正常,可以找找"SW安装目录"\lang\chinese-simplified文件夹里的calloutformat.txt文件,可以和英文的文件对照下看看(或者干脆替换英文版的)
trans.xml也有可能会有影响(SW有部分中文翻译不满意的,也可以在这里面折腾看看)

楼主(2023-08-21):
这个问题有人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