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轴承渠道

楼主(2022-05-26):
要找进口NSK法兰轴承,F6900ZZ,请问哪里有正品购买渠道

网友:
NSK不卖你?买正品还不容易,找到NSK代理,网上有,NSK官网也有,下单 就行,

网友A:
NSK应该不生产F6900,不存在正品渠道。

网友(点评):
来抢生意了

网友(点评):
看来我的头像要更换一下了。

网友:
你们不都买洛轴的么?咋转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SK应该不生产F6900,不存在正品渠道。

这个型号有其他进口品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SK应该不生产F6900,不存在正品渠道。

这个型号还有哪些进口品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还有哪些进口品牌?

质量要求比较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要求比较高嘛?

用在机器主要部位,质量有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还有哪些进口品牌?

试试EZO  ,不行就国产的,找的到的。定制。

网友:
这个轴承NSK不生产,可以用EZ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