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在链板线上输送,在链板线头尾处易夹坏产品,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楼主(2022-05-26):
补充,链板长度1米,产品长度360mm。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谢谢!

案例图片

案例图片

网友:
上现场实物照片~~~~~~···.

网友:
最简单,约束电子产品的摆料方式,或者电子产品底下放一个载具。

网友:
为啥不用皮带

网友:
链板可以做无缝搭接

网友:
都已经做了摆放产品的治具了,再加点约束线头的结构就好了